楼主(2017-04-13):
组态王已经和ACCESS建立好联系了,但是利用SQLDelete只能删除"WhereExpr"已经设定的记录,我想输入某一条记录的某一列的某个记录名,然后会自动删除其中的一条,我是在做立体仓库的存取,比如取某个货物时,记录里的当前货物会被删除

网友A:
你没说清楚.
你是想删除一行(条)记录?
还是要删除一个整列?删除整列是改变数据表结构.

楼主:
比如说这个图,我想删除水杯这条记录,在组态王里输入水杯,它能自动删除水杯这个货物的信息,就是某一行,而不是全部,在数据库里相应的某一行的水杯也删除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再不帮我,没人帮我了啊

楼主:
就删一行的所有信息,某一行的货物名称、时间日期、排列层这些,就一行

网友A:
第二种情况?
你要删除你选出的水杯其中的某一行?这一行要你自己选?
那你需要增加一个唯一的标识(键).
建一个内存字符串变量,假设na,加到画面输出输入.
加一个按钮.按钮弹起: we="货物名称='"+ na + "'";
SQLSelect(,,we);

删除:
把上面的某个bind的变量:
wheree="日期='" + 变量日期+"' and 时间='" +变量时间+ " and 货物名称='" +....;
SQLDelete(,,where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看我这么写有什么错吗? 点了删除没反映。也不用我指定某一行,比如说我在“输入货物名称”这个控件里输入水杯,然后点击删除,它会自动删除最先存入的那一行

网友A:
we里的aa用你输入的,就是:本站点\货物名称.
wheree里的日期和时间不能用系统的.
用readbind对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样修改了,然后在

这个控件上输入了“水杯”,但是数据库上还是没反映,是不是有哪个细节写错了,比如说单双引号啥的?我对组态王还有很多语法格式啥的不太懂

网友A:
wheree那时间后面少一个单引号,货物名称少一个单引号(像we那样的最后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按你说的方法,已经成功了,做了快3个星期的这一部,没有你我可能一直做不完,太谢谢了

网友B(2021-04-01):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一下这个报表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