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频器说明书

楼主(2017-04-13):
想修改参数,到处找不到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A:
貌似找不到啊,杂牌?

网友B:
再找找,不行的话打电话给厂商变频器问问

网友C:
什么设备上的?帖牌的较麻烦,如一定要找说明书,必须找厂家,如厂家没有就只能从外观、面板、参数等入手,基本上99%都能找到

楼主:
已经找到了,谢谢各位

网友D:
面板多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板多没有啊
面板引出了,原来是没有品牌的,说明书还用的杂牌的表情,看来是仿杂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