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柜子好做吗

楼主(2017-04-13):
 公司有一套加热体,放着浪费,老板要我攒一个真空烧结炉。机械部分好说。
电气部分需要到外面做。
   这个设备操作步骤是,装料,然后抽真空,编好程序(就是加热速度了,第一段时间加热到多少度,第二段多少度。。。),然后开始运行程序。
   期间要求:真空度必须抽到某个值后才能启动程序加热。由热电偶和红外高温计检测温度,并传给控制器(PID控制),控制器控制温度按设定的程序上升或下降。带有一根超温热电偶做保护用,防止控制热电偶失灵时温度过高损坏炉子。冷却水当流量不足时报警,切断加热电源。加热电源要求是小电压大电流,设备总功率在60kw左右。
 请大家看看给点意见估算一下价格什么的

网友A:
电气控制系统部分:PLC+触摸屏+固态继电器+真空变送器+温度变送器+控制箱+水流变送器等等,连带提供材料,和足够的利润,至少需要2W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气控制系统部分:PLC+触摸屏+固态继电器+真空变送器+温度变送器+控制箱+水流变送器等等,连带提供材料,和足够的利润,至少需要2W左右
要选用大牌产品,再上台记录仪。

网友C:
对品牌什么的有要求不

网友D:
这个变压器都得好贵了吧

网友E:
不对设备进行冷却了,冷却有没有考虑一下

网友F:
好做,你找自动化的公司就给你做好了。

网友G:
以上产品的品牌呢?

网友H:
小电压是多小?
楼上说的没错啊!
变压器值钱啊!
你这是接项目了

网友I:
哪有变压器了,上电磁加热器。

网友J:
加上变压器2W都挣不到钱了!

网友K:
不难,真空压力检测可以用电接点压力表,加热控制可以考虑可调电流的电子调压器,不想接太多线就搞个工控表,算起来不用多少钱

网友L:
没个10W块,这项目跟本拿不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M:
要冷却水的,进口要测压力和温度,出口测流量和温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万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国产就行,只要功能实现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L:
要是这样就完蛋了,老板说一套加热体再加隔热就20多万,再加真空泵炉体那就至少35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变压器是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这有现成的石墨加热体,就是电阻加热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哦 ,那我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肯定要冷却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一般电压就10左右,做大也就20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万就行?
不是说整台设备的造价,上面只算一个电气控制箱的造价,谁知道的加热部分需要多大的空间?需要什么庞大的钢架结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电压就10左右,做大也就20吧
比如以常用的电压规格:直流24V为例,如果用它来进行驱动60000W(60KW)的负载,需要导通的电流数值约为(60000÷24)=2500A,这个是个很大的电流规格,所以,建议使用高压进行驱动加热系统,以便降低设备制造成本。

网友N:
看来温度超过1000度了,用于陶瓷烧结?我们公司的炉子最高温度达1900度,这样的炉子做过多套,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万就行?
不是说整台设备的造价,上面只算一个电气控制箱的造价,谁知道的加热部分需要多大的空间?需要什么庞大的钢架结构?
呵呵

网友O:
东西应该还好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加热体是石墨的电阻非常小,如果高电压,小电流的话,产生的热量不够升到要求温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N:
我的意思就是单电柜两万的话也很便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O:
对于专业认识来说不难

楼主:
回复 网友N:
是的一般都是陶瓷烧结的,但是最高温度要22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单电柜两万的话也很便宜啊
电柜,不连外部的传感器的话,已经很贵了,一台PLC¥5000,一个触摸屏¥3000,其他零部件加起来估计也没有1W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加热体是石墨的电阻非常小,如果高电压,小电流的话,产生的热量不够升到要求温度吧
高压供电,意味着电流降低,总功率不变;如果是低压供电,总功率不变,电流需要升高很多。

网友P:
没有5~6万是做不出的,,,,
你看看分子泵是什么价位?

网友Q:
用红外测温仪输出4-20MA给控制器 控制器给0-10V信号给触发模块 再由可控硅控制3000A24V变压器一次 二次整流后接负载。光一个2000摄氏度的红外测温仪就1-2 W了,加直流电源等等,这活私人接不了,必须去直流电源厂家沟通采购,没10W 人家估计睬都不睬你。。

网友R:
分子泵是真的贵,一个就要好几万,看你这样的要求可是要不少钱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点不懂,高压低电流可以加热到很高温度?

楼主:
回复 网友P:
低真空,不要分子泵,就是莱宝的小旋片泵也几万了,所以只能国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R:
这个我知道啊,我几年前做真空镀膜设备的,一个设备有上百台日本岛津的分子泵,那时候的报价是每个10万左右。
要做的这个低真空的不需要分子泵,小的机械泵就可以了,还只能选国产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P:
您说的是整个设备吗?那10w也不贵

楼主:
回复 网友Q:
是吧,就感觉您说的靠谱,那红外测温仪就很贵了,电源我想肯定要到专业厂家订做,所以有的朋友说几万,我就感觉不够

网友S:
回复 网友Q:
我觉得低真空用热电偶方案也行啊,为什么要用红外线

楼主:
回复 网友S:
是低真空啊,不是低温,温度要到1800以上,所以必须红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