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接线图

楼主(2017-04-13):
求接线图
电机72槽
4/6极

请大神指教
谢谢了

楼主:
放法是22222464

网友A:
这个拆时没有记录原数据,现在要下线真的不好搞,得看书查资料,很光去动手修电机也没去记,反正挺麻烦的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吧,难道你们修电机之前都不看接法的吗?

网友C:
帮顶一下,没做过双速电机

网友D:
不看懂接法之前不要拆了,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E:
买一本电机方面的书,书上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F:
是绕组展开图吧(好像是这名字);或者是有了绕组展开图,就可以知道其接法(已不了解这些资料了)。

网友G:
3楼老师的图片很好!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