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3):
有个0.8KW的电机,自带刹车,由变频器驱动,刹车线圈是直接到电机端子和星点上的,现在想刹车线圈改为独立控制,不知道线圈的功率多少,有用过的没有
用变频器的“频率到达”功能控制自身端子的输出去驱动一个MY2NJ 的中继,中继直接驱动刹车线圈,中继触点容量是AC250V 5A,不知道够不够用

网友A:
看电机铭牌,找刹车型号,才能确定刹车线圈功率.
中继最好能用两个常开触点串联使用,防止触点烧合刹车不抱死.
中继上再用一个常闭触点作为刹车动作确认,防止变频器输出可是中继线圈不吸合导致过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想两个常开点并联了,怕一个点容量够用。设备是一个小车,定位需要低速8HZ,不是行车类的设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想两个常开点并联了,怕一个点容量够用。设备是一个小车,定位需要低速8HZ,不是行车类的设备
刹车功率不会太大,5A足够了

网友C:
没改之前卡下刹车电流

网友D:
0.8KW的刹车5A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有的刹车接在变频器下方,准备改完以后再测电流

网友E:
感觉楼主说的条件太少,刹车线圈一般是直流的,供电电源应该是已知的。有了这条件,其它都能测算。只要测线圈冷态电阻,由供电电压计算制动线圈电流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今天拆解了接线盒,也没有找出来相关的数据,刹车线圈在电机接线端子上去的220电压,但线圈上看着串接了一个电容

网友E:
啊?所以呀,一定要搞清刹车线圈供电电源,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电压值是多少?把原电路读懂了,再说下一步。

网友F:
看楼主说的,刹车应该是单相220的供电,类似电风扇

网友G:
我感觉够用,应该没有多大功率的,你也可以测下线圈的电阻,看看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