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3):
如标题。威纶 MT6070iH 突然黑屏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出里面的数据和程序。

网友A:
如果通讯口以及里面的存储程序这一块没有损坏,那可以尝试用软件连上读取下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没有坏的吧。触摸点到位置还有效。是用他自身的软件吗?不需要在屏上操作的吗? 它里面会不会带程序保护不让复制的。

网友B:
试试能不能上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没有坏的吧。触摸点到位置还有效。是用他自身的软件吗?不需要在屏上操作的吗? 它里面会不会带程序保护不让复制的。
用对应的软件可以上传数据

网友D:
用EasyBuilder8000软件试试能否上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真不敢试。试了里面东西全没了。那个厂家倒闭了。就这台机器。现在还能用,只是不能改数据。要传掉了数据,要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需要的就是这个。

网友E:
大概背光坏了。

网友F:
有可能是背光关坏了,先用软件上传程序备份,然后再买触摸屏换上。

网友G:
可以读出来的

网友H:
最好把触摸屏送代理商那里维修,要求他们帮你把程序下载下来,你触摸屏没有设置密码或者禁止反编译把!

网友I:
有点难搞了。。

网友J:
用软件连接上载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K:
呵呵;黑屏要看具体的原因;
如是液晶屏坏了,那没什么影响;
如果是主板电源坏了,那就不用指望能读了,除非先修好;

网友L:
应该能读出来

网友M:
没坏的时候你都干吗了呢
不知道备份下。
现在可以尝试下。
液晶坏的可能性大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主板电源应该没坏吧,按键还有些反应。指示灯正常。应该只是屏坏了。用上传试试,没试过。不知道要不要在屏上操作。我还要找USB线。

楼主:
回复 网友M:
谢谢,没想过这样的问题。下次注意。现在只能试试。PLC没有加密。应该它也没有加密。

网友N:
从楼主描述,应该是背灯坏了(也可能到设计者要钱的时间了)
如果没加密,可以上传的---最好请会用的。

网友K:
MT6070IH的液晶背光是一体的,有同款的把液晶换过来试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