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3):
我这里是一台中压变频器,想把2711P程序导出来,根据说明书做的232串口线,235对接;安装的Studio软件,用传输工具始终找不到设备。用RS Link来找也没找到。用直接网线来找,屏幕IP地址段又不知道,试了0和1段都是未连接。哪位大虾指点下,以前每弄过这玩意。

网友A:
2-3,3-2,5-5
屏不能找出ip?那它跟谁连的?找连的ip?实在不行用ip扫描或者bootp.

楼主:
网线连起我电脑网口灯都不亮。。也就没法查找I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