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3):
新手请教 松下A5伺服电机驱动器应该用源型还是漏型的PLC  驱动器脉冲和速度用24V负极输入  那么我应该选用源型的还是漏型的PLC?   和PLC 配套使用的感应开关选NPN 还是PNP的?

网友A:
记住日系PLC在国内市场上一般都是漏型的,选用漏型PLC,感应器也选漏型的!因为漏型更加方便!

网友B:
PLC用NPN型的接线方便一些;

网友C:
用漏型的PLC和NPN型的光电,我前年做的一个项目就是用的A5系列的伺服加三菱FX3U。

网友D:
用漏型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