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进线柜

楼主(2017-04-13):
求大神赐教低压进线柜的电流怎么算?谢谢

网友A:
按你的用电负荷算

网友B:
这个看你的负载功率多大了,你不太清楚可以说出来一下

网友C:
低压进线柜上都配有电流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大神赐教低压进线柜的电流怎么算?谢谢
要设计还是怎么滴?

网友E:
进线柜的位置;
通常可根据负荷情况估算或计算,并考虑其他相关因素。

网友F:
配电设计中,一般依据母线配电负荷计算出变压器容量,再依据变压器容量配进线开关,此开关虽然在变压器后侧,但是选择时会配大些的开关。
个人这样选择的。

网友G:
根据负荷,略大一些。

网友H:
按负荷及系数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台1000KW的水泵软启柜,那么这个个高压进线柜的电流要怎么算啊?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您好,有没有什么公式啥的呀?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设计

楼主(2017-05-25):
设备功率73.6KW

网友I(2019-01-19):
如果电源直接引自电力变压器,假如10KV/0.4KV315KVA电流大约470安以上,选用母排,开关应在600安以上,感性负载占%65以上了选用800安左右电操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