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4):
作为一个刚刚踏入机器人行业的小白,想在论坛里请教下。看了汽车生产线上的喷漆是视频,机器臂的路径是根据汽车外形的三维模型加上软件的算法自动形成的路径还是人工输入坐标点 一段段组合起来的,或者还有其他更快的更好的办法。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不懂,帮楼主顶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两种方式都可以实现,看配置了

网友C:
机器人有个示教功能,
静止的车体根据轨迹贴上纸胶带,然后机器臂,根据这个轨迹跑一回,也叫仿行。 同时把这些轨迹数据保存好。
每种不同的车都要仿行。
生产时候根据不同车型,机器人采用不同轨迹数据,生产

网友D:
仿行是用sensor检查还是手动运行的?还是利用计算机三维模型进行?

网友E:
最笨的办法:人工手动示教
轻松的办法:离线模型生成机器人路径
柔性的办法:离线模型生成机器人路径+车辆偏移值纠正

网友F:
也可以自动的,就是图纸输入就行.

网友G:
示教可以实现

网友H:
机器人软件自动生成~~~~~~

网友I:
导入图形系统自己进行规划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