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选型请教!!

楼主(2017-04-14):
3000W功率48V的输出,除了选常规的6个500W的开关电源,,还有什么好的替代品吗

网友A:
呵呵;先搞清楚负载的情况,如果负载是几十个小功率的一起用,那就多配几个电源就行了;
如果是一个负载,除可并联的电源外,就只能大功率的用一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就是48V供电的歩进驱动器,,有10几个

网友A:
呵呵;那就分开供电吧;S-350-48这款可以了就每台配一个;

网友B:
一个电机自己配一个电源,这是通常的做法。好处是是有事都不会影响到其它。维护方便系统整体可靠性提高。

网友A:
S-350-48这种电源最常用,价格相对也低,如果你找一台3000W的,价格比十个350-48的价格要高的多;

网友C:
可以找个变压器。

网友D:
嫌麻烦就买个大点的
不嫌麻烦就买几个分开使用!

网友A:
这种规格还是买小的一个个配的好,没什么好麻烦的,而且坏了这种到处都可以买的到;

网友E:
单独配置会更好,虽然初期投入大,但是后期维护方便

网友F:
小功率电源制造成本低廉,所以随便一间五金店都会有销售,但是3KW的单个电源,因为要输出电流高达70A左右,体积大,元件贵,所以制造成本昂贵,制造技术门槛高,售价又更加昂贵。因为贵,尤其是外资大品牌,上万块钱,没有几个大款老板会舍得用。

所以,还是化整为零吧

网友G:
一块一个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单独配置会更好,虽然初期投入大,但是后期维护方便
呵呵;投入可不一定;
如果是10个35W的电源与一个350W的电源价格相比,肯定是前者高;
但你如果要找一台3KW的,与10个350W相比,肯定是后者成本低;

网友H:
我的看法,单个大功率不如多个小功率呢。
从价钱上考虑,多个小功率比较起来,多不了多少,毕竟功率大了,那个价钱会差很大,甚至多个小功率的会便宜。
从技术成熟的说法,小功率的用得多,较为成熟,而大功率的,就得计较了,所以不是部件多了,故障率就高,多个小功率的十个部件,故障率会比一个大功率的低。
从解决问题的做法,前面有人说了,就不提。

网友I(2017-06-14):
回复 网友H:
不好意思點錯了 沒法改

网友J(2017-07-17):
看情景 ,也建议电源分开供电 ,这样便于维修和成本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