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4):
是不是所有的机械,用变频器的控制要求,就是启动和调速啊?

网友A:
你说的只是基本功能,拿个说明书看看大致就能了解了

网友B:
印染行业对变频器 要求不高

网友C:
纺织机、染整机、对变频器的要求并不高,但对附加的控制设施,或者说对控制软件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D:
纺纱要求很高。

网友E:
纺纱要求高些,其他一般

网友F:
呵呵;就像长手就是为了吃饭用吗?

网友G:
染整的环境恶劣,对变频器的质量要求高,里面线路板最好是有涂层等保护。

网友H:
纺织,染整环境温度高,湿度大,对变频器是一个考验。

网友I:
这个没有很具体的要求吧,常规的做法是安装在一个环境比较好的控制房里面,但是收放卷的张力控制的有相关的要求

网友J:
纺织、印染环境很差应该要求高。

网友K:
看你如何用;一般都将配电柜安装在一个相对环境较车间要好的房间内有恒温、除湿等辅助措施来改善用环境;印染、纺纱主要应用就是张力控制、一般可以用PLC或者张力控制器来控制变频器调速以达到调节张力;也可以用矢量控制的变频器直接控制、PLC只作一些简单的逻辑控制

网友L(2017-08-22):
印染企业对变频器的防水,防腐和散热要求高,因为湿度大,飞灰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