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4):
示波器应该怎么测量变频器驱动电路,直接测量变频器报短路,把检测电路关掉后,测量就烧模块,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先挂好探头,不要运行中接探头。两路驱动测试要用隔离探头。

网友B:
先把线接好再开机看波形

网友B:
我试过很多次开着机测波形,没有烧模块,不知你是怎么测的

网友C:
从原理上讲,不要让因探头挂上,而引起之间的影响,如短路什么的。
如果你的示波器各通道独立隔离的,或者探头带隔离的,那根本不用理会,直接挂上就OK。
如果没有隔离,那就想办法隔离开来,如用高压探头,这样大电阻,相互关的影响就没了。

网友D:
楼主说的问题不应该出现。示波器的测试探头是高阻,怎么可能短路?要么测试的接法不对,把测试点或参考点接错位置了。否则,不应该出问题。另外用隔离探头最好,没有共地的问题,不容易出事。

楼主:
我现在用了一个隔离变压器,就正常了。估计是示波器不好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如果是这样,那说明示波器的表笔参考点位是与其外壳相通的。没有隔离。所以现在用的示波器,都是采用隔离的。只有老式的示波器,不隔离。

楼主:
现在用起来也很老火,只能一路一路的测量,2路探头共地,唉!用坏了还是要求买个好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说明示波器的表笔参考点位是与其外壳相通的。没有隔离。

很多这样的示波器啊,我用的就是。基本上所有低端的示波器都这样。
估计版主用的高端示波器。
那个探头的地线是与电源的地线相连的,老美出的有本维修书中,就直接教人把示波器电源的地线弄断来用。不然,要是测那些板子时,那地线就搞了个环路,引出很大的干扰信号。

网友A:
示波器的电源线,要去除接地

网友E:
变频器是不允许在模块上电状态下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测量驱动电路的输出电压或者波形的,否则有可能损坏逆变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