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4):
我记得线穿管,管子剩余空间不能少于百分之四十?

网友A:
一个说的是直径(管子),一个说的是平方毫米(电缆线)。3*70+1*35的电缆线有多粗?

网友B:
直径是70的管截面是3846.5平方毫米,4*70+1*35的电线截面才多少,我都觉得管配大了,在实际工作中我都是配PVC50的管

网友C:
外径在33mm左右
穿管不能小于50

网友D:
直径70的管穿你这个线有点难度,施工的会有比较大的意见

网友E:
感觉穿着有点难度,施工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根线一个管呢?

网友F:
管子配得大了,是不是还有别的线呀。

网友G:
直管还好,有几个弯就不好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弯管的话另有要求!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根线一个管呢?
单穿啊?技术是这么要求的?

网友I:
还大了呢,线是算截面积,管子是算直径,你把管换算面积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