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4):
电力“五防”中其一条就是 防止带电挂接地线。以我单位高压室里的高压开关柜为例 。

春季来临,要进行外线检修 ,需要停掉10kV高压出线柜。电站侧需要拉开出线柜开关,并将断路器小车摇至试验位置,然后,验电 ,确认无电后,打开出线柜的后网门,挂接地线。
为保证停电操作的顺利进行,今天预先准备好接地线,找到专用扳手打开后网门确认挂接地线位置。在拧开后网门上内六角螺栓后,轻松地就打开网门,原来后网门上的电磁锁并没有上锁。然而无意间滑动电磁锁的锁把将电磁锁给锁上了,结果锁上就打不开了,因为手里没有电磁锁钥匙。

楼主:
没有办法 ,只能翻看一下电气原理喽 。短接出线柜前网门里的ZD端子中的第16号和第19号端子,它们的线号分别是ZCX-31和ZCX-32 ,然后 按住电磁锁上的红钮,向右滑动锁把即可将电磁锁打开 。

楼主:
PT柜后网门上也有电磁锁的,操作方法也是类同。在PT柜不带电的情况下,电磁锁可锁可开 。但是在PT 柜带电的情况下 ,电磁锁可以锁上,但锁上就打不开喽!

网友A:
还真没有给高压挂过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有给高压挂过地线。

按“五防”规定 ,挂接地线或合接地刀闸前一定要停电验电!!!

网友B:
你作业开票没有??
高压要求按照规矩来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ZCX-31和ZCX-32 应该接的是隔离刀闸的一个点,当刀闸分开时这个点接通。

网友D:
这是直播啊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直播啊很好
提出来与大家共同学习和交流 ,共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