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4):
找不到计数器指令,不是CNT,就是完成一个信号加一

网友A:
INC加一,DEC减一

网友B:
用个数据寄存器自行加一这样的指令也可以。

网友C:
计数器应当也可以吧,楼上两位介绍的也可以。
加1指令和加法指令好像是脉冲执行型指令。

网友D:
我觉得楼主说的是要从外部接入信号然后计数的吧,类似三菱的高速计数器输入口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