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4):
带接地刀闸的高压柜 ,接地刀闸与后网门需要联锁 。接地刀闸分开时,后网门打不开,合上接地刀闸后才可以打开后网门进行检修等工作 。这就是“五防”中的防止误入带电间隔吧。

网友A:
应当算是。

网友B:
这是五防中的技防

楼主:
总体来说 ,按照电力五防要求,接地刀闸与后网门必须联锁,我遇到的大致有两种形式。 带接地刀闸的高压柜的后网门必须要合上接地刀闸后才能解锁,才能打开。另一种就是 后网门上有一个锁定螺丝,在某些特定的或紧急情况下,只要将后网门的锁定螺丝拧下来即可将后网门解锁而打开,无需先合上接地刀闸。

楼主:
所遇到的接地刀闸与后网门联锁第二种联锁形式,如下 图所示:

后网门的正面:

后网门的背面:
后网门的柜体锁孔:

网友C:
高压负荷开关柜很有讲究的,很多合分闸机构必须联动。

网友D:
高压太危险不防不行啊!总有好奇心重的 啥都想看看

网友E:
机械连锁
还有电磁锁
五防锁

网友F:
高压柜也根据不同的使用条件有不同的防护措施。你说的这两种也是挺常见的。

网友G:
应该是连锁装置

楼主:
有时也确实是出于 好奇 才要弄出个究竟的 ,懂得原理遇到问题才会有的放矢吧。

网友H:
高压五防,保证人身安全。

网友I:
我们的柜子后门板还是带电子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