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下为何继电器会有火花

楼主(2017-04-14):
如图,二个继电器型号都是欧姆龙 AC220V 5A那种。当风机运行在220V情况时,(即KA1动作,KA2不动作),这时没有发现异常,但风机当切换到170V状态运行时(即,KA1保持吸合,KA2动作),有时KA2继电器会看到瞬间闪下火花,有时又不会,我开始怀疑是继电器有问题,就换了一个,但后面查看另一台相同电路的风机时,也出现相同情况。目前暂时将KA2换成了一个大功率点的继电器,但不知是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网友A:
这很正常呀,有负载断开了当然有火花呀,换了大点的会好的,还可以延长触点的寿命。。。。

网友B:
大惊小怪了哦。

网友C:
换大的再见火花没有?

网友D:
正常现象,不用担心

网友E:
用接触器呗。

楼主:
我是有些奇怪为啥切换到低电压运行时就能看到火花,相对高的电压反而看不到(也有可能我看的次数不够多,只看了十来次)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有些奇怪为啥切换到低电压运行时就能看到火花,相对高的电压反而看不到(也有可能我看的次数不够多,只看了十来次)
请提供更多的诊断条件:是否不停机进行切换,是否没有等待风机的扇叶完全静止以后才进行切换?

网友F:
看明白了,原来是运行中的切换。
很好理解,比如你将驱动三相马达的接触器频繁进行吸合、断开,你就能看到主触点火花闪动了。为什么KA1却没有火花?因为KA1是启动继电器。

网友G:
好玩,还有这样的。运行中切换时,由于电机线圈电压不能突变,再加上自耦电压,叠加于电动机上,产生强大电流,就会有严重火花。反过来,由于自耦电压比较小,加上电容,电动机放电快,就是降压快,再重新接上高电压,不会产生太大的火花了。你可以加时间继电器延时切换,或者手动切换,火花就不大了,如果你试了,希望把结果反馈上来

网友H:
是否注意到了是常闭点上的火花,还是常开点上的火花;
如果先断开KA1.情况怎样。

网友I:
肯定会有因为继电器没灭弧装置。

网友J:
回复 网友E:
190w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K:
不知图纸这样设计的用意是什么?170启动220伏启动切换?

网友L:
接触器是比较常看见火花。

网友M:
这样的情况下建议使用接触器,不然那个继电器会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J:
190w应该没问题吧?
理论上没问题,但是实际中使用得看实际的环境和状况。毕竟接触器也不贵。

网友N:
电流太大,得用固态继电器才可靠 。

网友O:
吸放瞬间正常都会有的啊

网友P:
继电器的触点在断开时有火花很正常啊,也可以加个RC吸收电路。

网友Q:
是呀,带载转换最好用无触点开关,也就是固态继电器比较可靠。另外,相同负载下,电压低了电流就大,所以继电器打火非常自然。

网友R:
你先断开ka1,再切ka2,看看还有闪吗,回头看看ka1有闪吗

网友S:
继电器带接触器

网友T:
接个灭弧器应该就看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玩,还有这样的。运行中切换时,由于电机线圈电压不能突变,再加上自耦电压,叠加于电动机上,产生强大电流,就会有严重火花。反过来,由于自耦电压比较小,加上电容,电动机放电快,就是降压快,再重新接上高电压,不会产生太大的火花了。你可以加时间继电器延时切换,或者手动切换,火花就不大了,如果你试了,希望把结果反馈上来
原本线路中KA2就是延时动作的,只要它一动做,大概有50%机会会打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J:
190w应该没问题吧?
理论上没问题,但是实际中使用得看实际的环境和状况。毕竟接触器也不贵。
也想过用接触器,但我常开常闭点都要用上,接触器只有辅助触头才有常闭点,加上没有位置放了,所以没有尝试。固态继电器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先断开ka1,再切ka2,看看还有闪吗,回头看看ka1有闪吗
试了只切KA2几次,暂时未看到有闪

楼主:
再问下各位,没有用过灭弧器,它对触点吸合产生的火花有消除作用吗?如果可以的话,购买需要核对哪些参数才能买?

网友U:
建议用接触器,继电器毕竟没有灭弧罩,灭副能力毕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U:
建议用接触器,继电器毕竟没有灭弧罩,灭副能力毕竟不行
因为接触器主触头是常开形式的,常闭点用接触器的辅助触头,还会打火花吗?

网友V:
KA2动作时9与1之间有火花,但如果9与1之间的火花还未息灭,9与5就已接通,这就会造成自耦变的输入输出端短路,此时触点火花特别明亮,对触点的损伤也很大。如果电路中设置熔断器,就有可能熔断。电路设计上应让KA1先断开,再让ka2动作,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