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4):
现在的新技术真是日新月异啊,现在的软启动都是在线的了,优势很明显,降低了费用,是替代传统的降压启动的理想设备,就是不知道,现在的技术是否成熟,使用效果怎么样,有用过的分享下经验

网友A:
不明白 ,这个在线启动又是个咋回事呢?

网友B:
软启动一直都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切换旁路的。一种是在线的。

网友C:
楼主所谓的在线是指有人机界面或者是类似组态的软件进行集中监控或是实现远程操作?

楼主:
以前的软启动都是先降压启动,后转为旁路接触器运行,现在的新技术就是只有一个启动器,不需要旁路接触器了

网友D:
若2楼所说不虚,则只是不同的运行方式;不知“在线”的,有无旁路元件。

网友E:
我们用施耐德小功率的 说是内部自带旁路

网友F:
厂家的说法都是内置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