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 请教大神 和 师傅们 教教我

楼主(2017-04-14):
我是一个刚刚学电工的 ,请问大神们 和师傅们 这东西怎样接线 最好说多一点这个元件的接线和知识 谢谢了 ……

网友A:
这个都搞不定就不要学电工了!浪费时间啊
会用万用表吗?NC平时导通 NO在压下时导通!

网友B:
呵呵;最常用的行程开关而已;

网友C:
就是一个开关
里面有常开常闭两组触点
看你需要接线!

网友D:
普通行程开关,11-12常闭,13-14常开.也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确认的

网友E:
无语之中!!!!
这是电工最最基本的知识。

网友F:
限位开关,一常开触点,一常闭触点

网友G:
醉了醉了 NC带表常闭状态 NO代表常开状态 你图片就是一个普通行程开关 11根12就是常闭 就是没有感应到时 11跟12是通的, 13与14是常开,没有感应到时是断开的。

网友H:
来点English..normally open....normally close
就是NO,NC

网友I:
对于此类问题我也不想多说,我一个远房小侄子,连铜线有效载荷都不知道,搞装修,一年赚的超过我一高工十年,怎么讲?本事啊

网友J:
其一对常开、常闭触点,类似于按钮的常开、常闭触点,只是操作件不一样。

说起装修,多年前曾遇到过一例:把一组插座线,零线火线扎扎实实接到一起了,竟然也拿钱走了(有插座无电源,查得其电源线只接了一根且如前述)。
工地上亦遇到过:只知道做 已知道做的,还表现得很固执、很懂,瞧不起我们“外行”。

网友K:
这是行程开关有NO(常开)、NC(常闭)之分,安电路原理图接就行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I:
他那个挣的是辛苦钱,你是挣的是技术钱!你只知道他一年挣多少钱,没有知道他流了多少汗水,这个不能太计较,他现在收入超过你,十年以后呢?

网友L:
其实就是一个复位按钮。

网友M:
找个电气师傅带领你,比混论坛求学要快很多,论坛不是免费的基础教育学校。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对于此类问题我也不想多说,我一个远房小侄子,连铜线有效载荷都不知道,搞装修,一年赚的超过我一高工十年,怎么讲?本事啊

钱挣的多是好事,虽然不知道铜线的有效载荷,但也不能说一点技术也没有,比如说,插座装的正,线槽走的直,你的自动化水平再高,你来试试,不见得装的有他好,只不过技术含量不算太高。

网友O:
做电工要学会识别元器件上的标记,就知道如何接线了。NC和NO代表的是触点的原始状态,而且怎么接要看接线图或原理图。不能自己决定如何接。

网友P:
兄弟估计连基本的电工课程都没看过吧,最基本的元件知识啊

网友Q:
上边一对标明NO的触点是常开点 ,下边一对标明NC的触点是常闭点 。

网友R:
刚开始学都是这样,我刚开始也是按钮NC  NO也不知道区分,只是当时脑袋灵点,发现按钮上有标no,nc,就想既然有标,肯定有区别,上网一查,知道了

网友S:
行程开关,可以当限位使用。开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