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4):
一台普传PI7600 4KW变频器,面板显示正常,就是所有按键都没有反应,用端子控制变频器能正常运行,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该如何维修!

网友A:
如果键盘被锁定,尝试一下,同时按下STOP、ESC两键3秒以上时间,此时应该显示“ULoC”,2秒后即可解锁,

网友B:
一楼说的很准确,,楼主可以一试

网友C:
应该改一下叁数,改成面板操作。

楼主:
谢谢几位师傅的回复,确实是面板被锁定了,现在OK了!

网友D:
跟一楼的学习了。

网友A:
再介绍一下,如果希望所有的按键都被锁定,同样也可采用以上方式:
同时按下STOP、ESC两键3秒以上时间,键盘将显示“LoC”,此时也就意味着所有按键都被锁定。

网友E:
这个功能主要是为了防止操作工乱按导致参数混乱;

网友F:
这个功能很有用

网友G:
这个操作是适用于所有变频器还是只是普传这个型号?

网友A:
该功能适用于普传变频,至于其他品牌是否具有该功能,我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