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L通信不了

楼主(2017-04-14):
我是XP系统,用的是CX-Programmer9.3软件与CP1L通信不了,下载了驱动还是不行,是怎么回事?

楼主:
请求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看看usb那里有没有叹号

网友B:
用USB线直接通讯先PLC通电,插上USB线看电脑是否有提示,或在电脑的硬件属性里查看一下;

网友C:
选择 以太网直接在线,而不是直接在线

网友B:
CP1L还自带以太网?

网友D:
回复 网友B:
cp1l-E的才带以太网口的吧

网友B:
只有CP1H-EX、CP1L-EM/EL这些特殊款的是带Ethernet的,普通的型号是需要加CP1W-CIF41来实现的;

网友E:
usb直连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面的其它设备,OMRON-PLC前面是问号加感叹号

楼主:
不管是在线连接,直接连接,还是网太都无法通信

楼主:
但连接CPM2A的也很正常,真找不到咋回事

网友B:
驱动没装好;
CPM2A可以连,是因为CPM2A上没有USB口;

网友C:
我这有个CP1L-EL20DT-D 只有以太网口的

网友F:
前两天在现场调试就遇到USB通讯问题,电脑连接上PLC一下又断线,根本不能在线监控程序,问题就是现场干扰信号太强影响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设备管理器里面的其它设备,OMRON-PLC前面是问号加感叹号
没有对应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