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4):
使用施耐德PLC的 SEND_REQ 功能块,通过M()ODBUS-RTU协议度ABB542+ 内的电流及其他读数。
用INTOUCH直接与542+通讯时,读取高低各一位I_H、I_L(INT型),地址为,通过公式换算出电流
I=(I_H*65535+I_L)/1()000;
用PLC读取时高地位存在数据大于PLC整形最大值2^16的情况。
如何处理?

描述有些不清晰,还请各位仔细看下,谢谢啦

网友A:
两个正好合成一个双整,然后变成实数,再做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