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5):
这个屏很少见,客户不小心把触摸板打碎了,更换后有一些偏差,但是没找到校准方法,求高手

网友A:
刚开机不能进入设置?问厂家...

网友B:
按住左上角3-5秒试试,楼主是梁山人?

网友C:
换新的一般都是不需要调整的。

网友D:
呵呵;新的一般是不需要调整,但前提是要厂家原配的;
兼容或代用的就不一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村叫梁山村

网友E(2020-02-23):
开机后按右上角5秒以上,就进入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