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1变压器损耗(铜损和铁损)是多少?

楼主(2017-04-15):
是S11的电力变压器,一个单位在我单位取电。大概为90kw负荷。装了电表。领导说适当让他承担点损耗的费用。这个比例有多少?怎么算?谢谢大神

网友A:
若无说明书,可查找变压器有关标准试试;以前网上查到过变压器的空载损耗,但不记得数值了。

网友B:
变压器的基本电费*90KW/变压器额定容量

网友C:
变压器的损耗分为空载损耗、负载损耗,如果你要计算变压器的损耗,则相当麻烦,且属于纯理论公式,与实际发生有较大的误差。

网友D:
你的确认对方使用的负载是些什么啊!
电表上有功率因数记录没有?
有就按照电表上的功率因数来计算
没有就只能去套了!

网友E:
交电费按单子折算好了,计算是烦。铜损 ,铁损,一个kw多少钱

网友F:
也引用Z版常用的开头语“呵呵”
年前我们一台500的变压器自己单位200kw,24小时。
关系单位270kw晚上用,结果把变压器一箱输出极桩
烧坏了,虽说电费一分没少收他的,可维修费却一分
没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的基本电费*90KW/变压器额定容量
我们用的水泥厂的高压,貌似没有基本电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确认对方使用的负载是些什么啊!
电表上有功率因数记录没有?
有就按照电表上的功率因数来计算
没有就只能去套了!
负载就是电动机。功率因数没有装

网友G:
这个不能单纯的算损耗,里面还有维护的费用

网友H:
按上交供电局的比例收

网友I:
空载损耗相当于铁损 是一个相对固定值 ,负载损耗 相当于铜损则是一个随负载变化而变化的值,只能算出一个大约值 。变压器的损耗差不多是铁损和铜损的和吧。

网友J:
总功率90KW,每小时就是90度电,一天8小时,720×30=21600,再怎么说一个月也有1.5万的电度数,也就是能收电费约为3万块钱/月左右,这对于供电所收取变压器接入高压电网产生的损耗费1000多元/月/台,也高很多了,不收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