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VL指令的用法

楼主(2017-04-15):
我这边D3604是+6000,到了d8怎么就是负数了呢?要是再进行一次传送又是6000了,本人对这个很是不理解,,望指教呀

网友A:
那是60000,不是6000,
显示格式的问题,一个是有符号,一个无符号.

网友B:
十进制数60000对应的二进制数是1110 1010 0110 0000,计16位,最高位为1;若数据寄存器是16位,表达的是带符号数,最高位为符号位(补数形式),则其值是-5536。
若是32位运算,则需观察32位数才是预期的结果。

网友C:
楼上正解。有符号与无符号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