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5):
我是把y0和y1连到了PUL-和DIR-,COM端串上一个2k的电阻之后连到PUL+和DIR+。请问我的接法有错吗,plc输出回路是不是还要连一个DC24V的电源?试了好多次电机就是不转,求大神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脱机的2根线你接在那里(ena+  ena-)

网友B:
COM接0V ,PUL+和DIR+串2K电阻接24V,PUL-和DIR-接Y00和Y01.

网友C:
PUL+和DIR+串2K电阻接24V,PUL-和DIR-接Y00和Y01.COM接0V 如果你没有开关电源  驱动器最下面接马达线那个端子,也要接24V与0V   24V可以接PLC输入端的 +  0V你可以接PLC输入端的 -  ,因为PLC 自己有24V 0V输出,但是电流太小了,让你通电试步进电机还是可以的!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指令,2N不支持定位指令

网友E:
从你提供的图纸中,未看到直流电源,没有直流电源,电机怎么会转?

网友F:
呵呵;当然要接DC24V;
24V+接到驱动器PUL+  DIR+上;
0V接到Y0 Y1对应的COM端子上;
Y0 Y1串接2K欧电阻接到驱动器PUL-  DIR—;

网友G:
呵呵 没接电源24v是不会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COM接0V ,PUL+和DIR+串2K电阻接24V,PUL-和DIR-接Y00和Y01.
印象中就是这么接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COM接0V ,PUL+和DIR+串2K电阻接24V,PUL-和DIR-接Y00和Y01.
印象中就是这么接的了。
错了,NPN型的电阻要串在负端;

楼主:
谢谢各位!我回头按你们说的试一下

楼主:
大大们说的是对的,plc要接24V直流电源。之前我以为plc的输出端就相当于一个24V的电源,看来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I(2020-04-13):
你好 我PLC是FX1S-20MT型号 内置24V直流电源 我接线完后 程序也导入PLC后 电机就是不转 成自锁状态 能加下微信请教下吗?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好 我PLC是FX1S-20MT型号 内置24V直流电源 我接线完后 程序也导入PLC后 电机就是不转 成自锁状态 能加下微信请教下吗?谢谢
先确定程序执行后,对应脉冲的输出指示灯亮了没有,两了再找接线等原因。

网友I:
回复 网友J:
我执行程序后灯都是亮的 但是电机就是不转 我在想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K(2024-03-07):
现在步进驱动器不用接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