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故障码

楼主(2017-04-15):
西门子变频器正常开机时,忽然停车后,在启动无电流显示两个代码FRULT5,OF30017,手上无说明书,求大神说明两个带码故障,此变频器带动2百多KW电动机,电动机带动一个日本进口压缩机,大神救救

网友A:
西门子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呢?都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手上什么都没有,

网友B:
变频器型号没有?

网友C:
变频器正面没有型号那么侧面应该有铭牌吧!什么都没有那么你裤兜里是不是还有个手鸡,也可拍个图让大婶们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A:
这是G系列的,操作面板是BOP-2

应该是过电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码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恢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码什么意思
FRULT5?????(Faults)
OF30017?????(f30017)

只有一个故障   Faults:f30017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你如果没有动过参数,或者不是头一次调试的话,就是驱动功率单元坏了,如果动过参数,或头一次调试,那是参数设置问题,有错误。

还是找一个专业人员判别,该修该调有他们决定。

网友C:
本帖所说的其实只一种故障,故障代码为f30017,希望楼主下次配戴眼镜发贴,哈哈

F30017 功率单元:硬件电流限制响应过于频繁
信号重要性: 故障原因: %1 bin
信息类别: 功率元器件故障 (5)
驱动体 : B_INF, VECTOR_G
反应: OFF2
应答: 立即
原因: 硬件电流限制在各个相位内(参见A30031, A30032, A30033)响应过于频繁。允许超出的数值取决于功率单元的种类和类型。

针对整流单元:
  - 闭环控制参数设定错误。
  - 整流单元的贾载太大。
  - 电压监控模块错误连接。
  - 整流电抗器缺少或者类型错误。
  - 功率单元损坏

针对电机模块:
  - 闭环控制参数设定错误。
  - 电机或者功率电缆有故障。
  - 功率电缆超过允许的最大长度。
  - 电机负载太大。
  - 功率单元损坏
  故障值(r0949, 二进制):
  位 0:相位 U
  位 1:相位 V
  位 2:相位 W

处理: 针对整流单元:
  - 检查控制器设置,必要时复位控制器并进行检测 (p0340 = 2, p3410 = 5)。
  - 降低负载,必要时提高直流母线电容或者使用更大的整流单元。
  - 检查可选电压监控模块的连接。
  - 检查整流电抗器的连接和技术参数。
  - 检查功率电缆是否短路或者有接地错误。
  - 更换功率单元。

针对电机模块:
  - 检查电机数据,必要时重新计算控制器参数(p0340 = 3)。或者执行电机数据检测(p1910 = 1, p1960 = 1)。
  - 检查电机的连接方式(显形和三角形)。
  - 检查电机负载。
  - 检查功率电缆连接。
  - 检查功率电缆是否短路或者有接地错误。
  - 检查功率电缆长度。
  - 更换功率单元。

楼主:
回复 网友C:
果然都是大神级人物,统一回复,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