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5):
各位师傅!修理调试无旁路软启动柜时没有三相电有啥方法呀?一启动就报缺相怎么办呢?

网友A:
用变频器,三相变压器搭一个

楼主:
三相变压器搭一个是什么意思?变频器输出不是正弦波可以么?

网友B:
就是有三相电,电源容量不够,也带不起大电机。没有三相电更困难。

楼主:
带不起大功率无所谓,我主要是想修带缺相保护的设备,比如软启动器,但是我不知道变频器输出的电可以接普通的矽钢片低频变压器变压么?变压器是选三相380V变380V的么?这样变压器输出的是正弦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