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5):
发电机超速,电子可以调整吗?需要你怎样调整?

网友A:
需要看空载时,发电机的转速是否过高?正常是1500多一点,如若过高可在转速控制器上调整。也就是第二张图片的东西,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蓝色的电位器,如若是负载重,引起失速可调整增益,GAIN看有没有改善,如若还是不行,需更换调速器。

楼主:
多谢你!调了一下,周波48Hz了,但电压还是445v

网友A:
是转速过高引起过压吗?故障描述清楚,还是说转速正常,电压不正常,调压板也会引起的。

楼主:
开始时是超速,后来按你所说调蓝色的,频率正常了,现在电压不正常,高到44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