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5):
台达A2伺服电机,编码器有17位和20位之分,按说这就是分辨率,可是台达官网这样描述:“以台达A2伺服为例,编码器分辨率虽然分17 bit与20 bit。但 PLS 单位都统一定为1280000 PLS/每圈,使用者无法更改。也就是当齿轮比设为1:1时,命令必须下达 1280000 个脉冲,伺服马达才会转一圈。”固定为1280000P/R,那17位和20位指的又是什么呢?如此之高的脉冲/每转,可分辨率17位才131072?相当于每转脉冲数的1/10?2500线的编码器经4倍频后分辨率比脉冲数提高4倍,而台达的描述,分辨率却远不及每转脉冲数,令人费解,望明白的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17位是编码器的脉冲

网友B:
这确实太高了。默认的一转脉冲数也太离谱了,1,28M,有必要吗?还不让改?这是要干嘛?

网友C:
应该是在内部进行了换算处理

网友D:
你可以理解成伺服内部也设置了电子齿轮,且已经写死了,不能更改了

网友E:
编码器你能换吗,所以别提2500的编码器,它内部做了比例计算
如果允许更换不同规格的编码器,必有参数设定接口

网友F:
这么高,一般PLC岂不是达不到要求速度?

网友D:
回复 网友F:
还有电子齿轮比这个参数啊  脉冲速度跟不上就用这个  只是电子齿轮比的比值越大  控制精度会相应的有所下降而已

网友G(2020-02-25):
???写死的电子齿轮?

楼主:
电子齿轮当然不能写死,但PLS 单位都统一定为1280000 PLS/每圈,相当于把编码器分辨率固定了。

网友H:
1.A2驱动配C1或C2马达,分辨率是1280000;B2驱动配C1或C2马达,分辨率是160000;所以分辨率是以可搭配的驱动为准。
2.一般搭配是A2驱动配C1马达,B2驱动配C2马达,至于为什么不是2的20位或17位次方,上图是台达官方解释编码器是以通讯方式而不是以脉冲方式和伺服沟通。

网友I(2020-12-25):
好简单的呀,你比如 1000个脉冲走一圈,1个脉冲就走 1um,一圈共 1000um。但是呢,编码器高的,1um=10个读数,编码器低的1um=5个读数,但是我内部做一下转换,你发1um过来,我就让编码器走10个读数或者5个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