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红色电流表测量的是什么电流

楼主(2017-04-15):
如题

网友A:
补偿表上的

网友B:
无功补偿

楼主:
这是一台同步电机励磁柜上的功率因数表。我想知道电流表反应的是什么电流,读取这个电流的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一台同步电机励磁柜上的功率因数表。我想知道电流表反应的是什么电流,读取这个电流的意义。。。。。

网友C:
这个是无功补偿电流!

网友D:
实际显示的是L2电流值

网友E:
那个红色的电流表还串了一个功率因数表。目的很明确。

网友F:
测得是另外一相(L2)的电流。

网友G:
无功功率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说明确点吗。是什么原理?是无功电流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此路串联功率因数表,这个自己监测一下就知道了。可以找到功率因数与这个电流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版主回复,下图是三块表同一时间的电流,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E:
那个励磁表是什么励磁?励磁一般都是无功的。大电感负载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测得是另外一相(L2)的电流。
其实就是B相电流,就是测没互感器的那一相电流

网友I:
是无功补偿电流吗?

网友J:
功率因数

楼主:
回复 网友E:
同步电机励磁装置
转子励磁采用三相全控整流,当转速达到亚同步转速的95%时投入励磁,使同步电动机拖入同步运行

网友E:
回复 楼主:
哦,电机的励磁,就是无功。所以,前述是对的,就是无功电流。

网友K:
用亙感器来测三相电流,可只用2只互感器,2只互感器的合成电流就是第三相电流。同理用钳形表测电流时,夹一相线测的结果就是这相电流,夹二相线测的结果就是未夹的那相电流,如果夹三相线测的结果是零(没有零线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