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漏保跳闸问题

楼主(2017-04-16):
同一线路上插上热水器和滚筒洗衣机热水器自带漏保跳闸,拔下洗衣机热水器漏保手动复位正常,洗衣机换个插座热水器漏保不动作,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看描述,洗衣机电源并未经过漏保回路,则应当不是直接的泄露电流增加引起,可能是诸如电流波动、干扰等原因,或者可能与漏保的电路等 也有关系。

网友B:
是原来用着现在出现的故障?是刚开始用就出现的话,那就换一台电器插到原来插洗衣机的热水器那条线路的插座试一试,热水器漏保还跳就检查插座是不是接地和零线接错位,热水器漏保没跳就将洗衣机插到其它带漏保的线路试一试。

网友C:
有时候,电路故障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如果原理上解释不通,就只有用排除法了

网友D:
把洗衣机换到其他回路测试
有些时候看到的故障分析是有误差的!

网友E:
   是不是带漏保空开总容量不够?并非漏电而引起。

网友F:
换一个插板试试,看还跳不跳。

网友G:
两个插座 是不是一个有地线  一个没有地线啊?

楼主:
洗衣机插到其他插座就不跳闸了,洗衣机和热水器都是新买的,热水器插座地线拆掉也不跳闸,楼房是老楼所有线路一个总开关

楼主:
洗衣机和热水器插座在同一条线路上,是后改的线路

网友H:
估计洗衣机有轻微漏电引起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线路改造问题,地线接错了,地线带电,已经重新布线。谢谢各位大神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