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6):
电容器的单位是法拉,电池单位是安时,那么它们之间的能量怎么换算或者等价?

网友A:
这两个单位不知道怎么转换(也没有听说过),你不妨去度娘那里问问.

网友B:
我觉得是个风马牛不可及,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C:
可以换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个风马牛不可及,期待高手解答。
电容器是存储着电荷能量,,,电池也是存储着电能,既然都是能量,应该可以转换,或者说是间接转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是想拿电容组做电池用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个风马牛不可及,期待高手解答。
电容器是存储着电荷能量,,,电池也是存储着电能,既然都是能量,应该可以转换,或者说是间接转换~~~~~~
两者的制造原理和材料原理都不一样,不能直接换算,并且也没有换算的必要。因为即使是超级电容器,也不能点亮一盏钨丝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个风马牛不可及,期待高手解答。
电容器是存储着电荷能量,,,电池也是存储着电能,既然都是能量,应该可以转换,或者说是间接转换~~~~~~
两者的制造原理和材料原理都不一样,不能直接换算,并且也没有换算的必要。因为即使是超级电容器,也不能点亮一盏钨丝灯泡。
但它们都是有电能的,存储电能不一样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池存储的是化学能,电容器存储的是电荷,两者会有什么瓜葛呢?

网友E:
本人认为,两种单位有一定的联系,但无法换算,因为电池的单位“安时”,是在规定的电压下的“安时”,而电容的电量,及放电电流、放电电压变化太大,无法等效换算到电池的“安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存储的是化学能,电容器存储的是电荷,两者会有什么瓜葛呢?
电池有电压吧,有电流吧~~~~~~
电容也有电压,也有电流~~~~~~
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人认为,两种单位有一定的联系,但无法换算,因为电池的单位“安时”,是在规定的电压下的“安时”,而电容的电量,及放电电流、放电电压变化太大,无法等效换算到电池的“安时”。
就是间接的转换~~~~~~
哪怕是电功率的等价,也是能对比~~~~~~

网友F:
楼主想干嘛?
这两个本来就没法转换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个风马牛不可及,期待高手解答。
电容器是存储着电荷能量,,,电池也是存储着电能,既然都是能量,应该可以转换,或者说是间接转换~~~~~~
两者的制造原理和材料原理都不一样,不能直接换算,并且也没有换算的必要。因为即使是超级电容器,也不能点亮一盏钨丝灯泡。
但它们都是有电能的,存储电能不一样吗?
蓄电池的作用是电源电力供应,而电容器的作用就是在电路或者电子线路板中,发挥元器件的功能而已,即使本身能够存储电能。这是两者应用领域的本质区别。

目前超级电容器制造技术没有获得突破性的进展,也就谈不上电容器拿来做电源电力供应的部件了。以目前的科学技术,一个电容器,储存的电量跟体积成正比关系,如果一个电容器的电能能够短暂时间的点亮一盏钨丝灯泡的话,那么它的体积至少需要像炼油厂的储油罐一样的几十上百吨重的体积

网友G:
还真没想过啊

网友D:
再啰嗦一句,用途不一样,规格的单位也是不一样的。比如电能(单位:KW.h)和柴油的重量(单位:L),虽然柴油也能用来发出电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人认为,两种单位有一定的联系,但无法换算,因为电池的单位“安时”,是在规定的电压下的“安时”,而电容的电量,及放电电流、放电电压变化太大,无法等效换算到电池的“安时”。
就是间接的转换~~~~~~
哪怕是电功率的等价,也是能对比~~~~~~
间接转换也是没有可比性的,比如一个电容补偿柜中的25Kvar的电力电容器,即使满电状态下,接入负载以后,放电时间也只能在0.5~1秒左右,没有任何用途。

网友H:
呵呵;没有任何的意义;

网友I:
还真是没有想过两者单位换算。

网友J:
电容谈不上多少时安,因为容量太小所以按时算有点大题小做了。

网友K:
可以用电容器的放电特性来比对,电池的伏安特性,通过电池的放电来获取安时曲线。利用相同的方法对储能电容做相同的测试来比对即可。估计电容器会快会把电能就放光了。

网友L:
楼主可能是问法拉电容、度娘

网友M:
楼主不会是要把有极性电容如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可能是问法拉电容、度娘
度娘也是懵圈中~~~~~~
难道这里就不如度娘专业???

网友N(2019-07-25):
电容单位换算www.dgqjj.com/tool/dr.html

网友O:
电容接上负载会有电流,电池接上负载也有电流,因此两者之间肯定有换算关系。最笨的方法是做试验,把电容充电到电压等于电池电压,接上相同负载,测电流记时间。

网友P(2021-12-01):
转换成焦尔就行了,或是库伦,
============================================================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电容接上负载会有电流,电池接上负载也有电流,因此两者之间肯定有换算关系。最笨的方法是做试验,把电容充电到电压等于电池电压,接上相同负载,测电流记时间。
我想的是超级电容有电压,电流,会对外电路放电路作功。电池也同样会对外电路作功。
超级电容作功≈电池作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