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件使用问题

楼主(2017-04-16):
当每次梯形图更改的时候,
例如当输入x114之后点下enter的时候,软件又会接着出现如图的画面,又出来一个输入的画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指教

网友A:
你好像修改了模式

网友B:
按下键盘上的insert键,改变下模式

网友C:
这个不如西门子的软件好用

网友D:
编辑模式时就是这个样子的,至于2楼版主说的,没试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如西门子的软件好用
使用习惯问题,习惯了三菱的编程软件与模式,使用西门子的软件时各种的难用,不舒服

网友E:
没遇过,这个软件是不是有连续输入的功能?

网友F:
感觉三菱软件比博图的好用,也许是用习惯了吧,楼主那种是这样的

网友G:
是点击了这里使用了连续梯形图模式吧,再点击一下就可以取消。

网友H:
习惯问题
我现在学习西门子感觉好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问题解决了 谢谢

网友I:
有利有弊,习惯就好,工具都一样,主要在各人使用。

网友J:
习惯问题,用惯就好了。

网友K:
三菱的软件还算是比较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