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速

楼主(2017-04-16):
各位大师。西门子M430变频器外接电位器调速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大神也要看说明书的。没有几个人都记住的

网友B:
在西门子的官网,技术支持与服务专栏,可以找到“下载中心”,在那里去找MM430的简明操作手册。先看看资料吧,然后再有针对性的提出自己的问题。

网友C:
仔细看MM430的操作手册吧,那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

网友D:
端子启动P700=2,P1000=2,P756=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端子启动P700=2,P1000=2,P756=0
大神,你能背出来来啊~~!

网友B:
在MM4变频器手册里,有推荐的接线图。这是硬件连接指导,在快速调试里,有软件的参数设置指导。照着做就可以了。没有难度。

网友F:
怎么那么懒,干脆找个人替自己干了得了,省的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按这个参数设置的,电机的频率最大设定为50Hz,为什么电位器调到最大,只能到30多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