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X0信号强制了无效。

楼主(2017-04-16):
其实很简单的问题,上图有我的接线图,我其实输入是X0的常闭,而外部电路X0我是得电的状态,所以程序输出是没有输出。
所以我就想利用PLC将X0强制为开路的状态,但是不管我怎么强制都是无效的,我的输出一直没反应,

网友A:
是在考大家吗?

网友B:
楼主自从整了个PLC就发帖,不看基础的,

网友C:
楼主有的搞了
条件真好

网友D:
还是把外围硬件接好再试更直观,输出接中间继电器看灯就好啦

网友E:
哥哥,请把上面的S/S接到PLC下面一个的24v的地方好吗?

网友F:
输入点无法强制的。

网友G:
输入信号不能强制,这个由实际的输入信号决定。

网友H:
如7楼所说,连PLC运行程序时,对输入继电器不能强制。
假使能够强制,外接信号应当也会起作用(如无特定措施的话)。

网友I:
输入点不能强制。内部中间继电器,输出点可以。

网友J:
三菱的外部接线形式的输入信号接收端口的状态不支持使用软件进行攥改,否则设备就不能真实的反应外部传感器的信号。

网友K:
S/S接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从整了个PLC就发帖,不看基础的,
哦。。。搞得我以后不敢发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S/S接24V
接线应该没问题。我这源型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三菱的外部接线形式的输入信号接收端口的状态不支持使用软件进行攥改,否则设备就不能真实的反应外部传感器的信号。
谢谢!!!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入点无法强制的。
谢谢。受教了大师

网友L:
这孩子;
输入指示灯的状态是你接线通还是不通来决定的,不可以强制;

网友M:
输出可以强制,输入不行的

网友N:
三菱的PLC输入强制无效

网友O:
引用 楼主:

其实很简单的问题,上图有我的接线图,我其实输入是X0的常闭,而外部电路X0我是得电的状态,所以程序输出是没有输出。
所以我就想利用PLC将X0强制为开路的状态,但是不管我怎么强制都是无效的,我的输出一直没反应,

对于楼上诸位PLC使用牛人的说法保持自己的看法。

但是楼主,强制不是这样玩得,请查看GX Developer使用手册18.2章节。

请在线——调试——软元件测试或者ALT+I。

网友P:
FX系列可能不支持。
就像Z版说的LED灯是由硬件决定的与软件无关。

网友Q:
看你的plc上面X0是亮着的了

网友R:
输入点可以强制 前提是你把常闭的线拆掉,因为接线的时候PLC信号是以实际为准

网友S:
原本以为三菱这款的输入不能软件将至,看19楼回复似乎可以
楼主按19楼介绍试一下,等座

网友S:
楼主不用试了,FX不支持强制on-off
有图为证

网友T:
22楼正解,早上亲测FX-3GA  PLC,输入可以强制,但是是在输入点没有外界输入的情况下!谢谢!
软件 GX Works2   调试->当前值更改 。

网友U:
这技术难题啊。。

网友V:
醉了醉了  楼主你舍得花大钱买硬件PLC,就不能花一点小钱,买几本书看看!书本才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W:
三菱的输入不能强制,

网友S:
预计不日这个问题将被选入今日话题
现在又三种答案
1.不能
2.能
3.有条件的能---即输入不接线的情况下可以,并且还有人做了实验
前二种好理解,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
唯独第三种,难道PLC没在运行模式?
外部没接线,表明输入为off状态,off状态能软件置on,on状态为什么不能置off
也许这就是三菱,只有三菱

网友R:
引用 网友S:
预计不日这个问题将被选入今日话题
现在又三种答案
1.不能
2.能
3.有条件的能---即输入不接线的情况下可以,并且还有人做了实验
前二种好理解,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
唯独第三种,难道PLC没在运行模式?
外部没接线,表明输入为off状态,off状态能软件置on,on状态为什么不能置off
也许这就是三菱,只有三菱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哈哈

网友X:
我什么不服,就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X:
我什么不服,就服你
我知道你是反话。。。

网友Y:
FX系列不支持强制,不过既然PLC在办公桌上,为何不直接短接端口呢?

网友Z:
x不能强制哦

网友AA:
先试验一下。

网友AB:
哦,这个崭新货,价格不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