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6):
前不久发电瓶充电问题。
今天看见一柴油机图纸,电瓶150AH,2块,每个12伏,现在图纸中充电器就是24伏开关电源10安的,大家原来都说不能用,但现在就是厂家就这么接的。我无语了

楼主:
24伏电源模块

网友A:
浮充10aA电流够了!真正充电就不行了!节省成本!电路设计可以说没问题,问题是出于电池保养得考虑你要自己配一个专业的充电器

楼主:
谢谢你们。浮充电我还真是头一次听说!
刚刚看了一下介绍,原来是延长电池寿命的。非常谢谢两位

网友B:
这个不好,长期浮充对电池不好,我们是定期启动发电机充电,既检查了电瓶的蓄电情况,也让机器可以运转一下。

网友C:
这个充电充不饱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A:
那这样,这个厂家不是有点坑人的意思嘛!

网友E:
一般柴油发电机自带充电器,和汽车一样,电池依靠发电机运行时进行充电。
另外配的充电器是针对发电机长时间不启动(针对工厂来说,发电机就是备用设备),防止电池亏电的。

网友F:
恒压充电?应该是脉动电压吧
电流问题不大,时间够长就能充满。

网友G:
这个要看具体线路吧。长时间充电的电压不能高。

网友H:
这种充电器是一直供电连接电瓶
稍微缺点就补充了(也就是所谓的浮充)
10A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I:
凑活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种充电器是一直供电连接电瓶
稍微缺点就补充了(也就是所谓的浮充)
10A当然是可以的!
也是的,浮充电流不大 。

网友K:
兄弟你看看开关电源右下角有个电位器,那是调整输出电压的,一般是调高到26左右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一般柴油发电机自带充电器,和汽车一样,电池依靠发电机运行时进行充电。
另外配的充电器是针对发电机长时间不启动(针对工厂来说,发电机就是备用设备),防止电池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