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闪

楼主(2017-04-16):
不知什么原因LED灯通电后老是闪?晃得眼上

网友A:
换灯或换电源电路板

网友B:
像是至LED的电压不稳,或可参考楼上二位的方法查查看。

网友C:
换新的省事。

网友D:
是不是里面的小型稳压器不行啊!

网友E:
只有一个灯这样,还是同一个电源的灯都这样

网友F:
对调一下,电源板的那两根线,试试

网友G:
直接把灯换了。

网友H:
  电源可能有问题。

网友I:
两种可能:1.控制电源坏了
2:LED灯珠有虚焊的

网友J:
电子控制板问题,还就LED焊点问题

网友K:
如果灯闪的亮度和正常亮度一样,就是电源的问题,如果亮度明显不足,就是LED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