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6):
一个modbus串口设备,通过公网,就是家里用的普通宽带,能不能被远端的站控机采集到数据?是不是在两端各用一个那种串口转网口的串口服务器就行?

网友A:
串口服务器,然后网间用VPN最好.

楼主:
谢谢,VPN是不是需要用到专用的路由器,家用的普通路由器有没有办法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VPN是不是需要用到专用的路由器,家用的普通路由器有没有办法实现?
家用网线,宽带线路提供商一般都是拒绝提供公网的IP地址给你使用的,因为公网IP资源稀缺,用DTU适配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DTU适配器是什么?能不能提供个具体型号我去了解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DTU适配器是什么?能不能提供个具体型号我去了解下?
万能的度娘可以进行查询

网友C:
可以的。有以太网模块。你的预算是多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VPN是不是需要用到专用的路由器,家用的普通路由器有没有办法实现?
可以尝试更换路由器,比如蒲公英路由器。

网友D(2017-11-01):
用GPRS 模块不更好!

网友E:
了解网闸、光闸产品请登录 www.likaiqian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