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7):
各位大神好,请问我怎么知道编码器Z相信号已经输出了,不用示波器,在数控面板或者伺服驱动器可以查到z相脉冲输出了么

网友A:
用万用表直接测量Z相与电源负极之间的电压值,慢慢旋转编码器一圈,会有一个比供电电源大小稍微低些的值瞬间输出,但出现时间很短,那就是Z相脉冲输出位置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用PLC,当Z相输出时,置位一个辅助继电器,就可以看到了。Z相那个脉冲宽度实在是太窄了,用万用表很难观察到

网友C:
先看其资料,确定大概位置
然后按其输出性质,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出来的,让轴在Z位置左右慢慢转动,表指示会有明显变化。

请问我怎么知道编码器Z相信号已经输出了,不用示波器,在数控面板或者伺服驱动器可以查到z相脉冲输出了么
在数控或伺服怎么查---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觉得没用)

网友D:
设备运转的时候估计看不到,脉冲很短。拆下来用表量一下,或者接入PLC观察下可以看到

楼主:
谢谢大家,万用表那一瞬间确实难以检测到,可能指针会动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师,请问怎么接线呢?是编码器Z相输出线和负极线分别接入PLC输入端的X0端和com端么?然后看有没有灯亮吗?不要进入PLC程序里面了吧?我这样接会不会对PLC硬件有影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师,有没有参数监控Z相脉冲呢?是在伺服驱动器里还是数控面板里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是接到一台三菱PLC观察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