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7):
1、热继FR是X0,是KM1得热继还是KM2得? 这地方有没有问题?

2、减压说是KM1主触点闭合,电源经电阻R1,R2,R3降压后为电动机供电怎么理解?

网友A:
这个要结合主电路分析

网友B:
在梯形图中可以有无数个触点

网友C:
梯形图没问题

网友D:
怎么说呢,得实践一下

网友E:
km1的,km2没热继

网友F:
有什么问题吗?FR是KM1\KM2的公共通道,至于R1、R2、R3没有图纸大概只是一种原理简化。

网友G:
热继电器的触点放在KM1回路上 ,因其是主接触器 电路应该没啥问题,不过是手动转换吧。

网友H:
如果km1、km2是正反转的联锁,用一个热继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KM2没热继合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KM2没热继合理吗?
当然合理呀,看一下你提供的程序

KM2前受控KM1,再前才是FR,没有了FR,KM1也必然失控,连带KM2,你说KM2回路上的FR是不是可以不要?
你可能的话,再看一下外部的电路图(希望你不属于会编程序,但看不懂电气图)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回答,我得意思是KM1 和KM2单独一个热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得看现场实际接线了,有两个热继电器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

网友I:
应该是两个热继电器常闭点串联,用一个点吧

网友J:
我表示光看这个图没法理解电路图纸

楼主:
回复 网友J:
看编程,先不考虑实际接线!

网友K:
回复 网友F:
说得对,FR为两个接触器共用的,就像一个热继电器控制两个接触器来控制电机正反转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得看现场实际接线了,有两个热继电器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
一个电机?为什么要用二个热继,有钱也没这样的----找骂

网友L:
第一个问题,表示没接线图不好说。第二个问题,就是简单的串电阻降压启动,不明白串电阻降压启动就百度一下吧。

网友M:
觉得你应该是被那几个KM搞晕了。其实,继电器有好多触点的,最起码可以接成线圈是一组就是程序里的KM1。还有FR可以接在主电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