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电工问题难倒我了!大家看看这个怎么处理?

楼主(2017-04-17):
检测结果:Q0的T相输出不稳定,时断时通。谢谢大伙的帮忙
所有断路器合闸后,L1 L2 L3 N直接的电压是正常的。但是 T N1之间的电压不正常。Vtn1=0V,Vst=200V。
怀疑是哪个零线断路,所有用排除法,逐个排除断路器。查完以后,发现Q3 Q5 Q8有问题,那么先断开Q3 Q5 Q8,合其他闸。
可是过了一会电压又不正常了。

网友A:
有可能缺相了,用万用表测三相的电压看看

网友B:
缺相,检查RST三相输出

网友C:
缺相的几率大
楼主的配电箱不合格,线路太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缺相,但是查不到哪里缺! 输入的L1 L2 L3 是正常的。 就是输出T 与N1电压为0伏,ST的电压为200伏。
您说怎么查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缺相,但是查不到哪里缺! 输入的L1 L2 L3 是正常的。 就是输出T 与N1电压为0伏,ST的电压为200伏。
您说怎么查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缺相,但是查不到哪里缺! 输入的L1 L2 L3 是正常的。 就是输出T 与N1电压为0伏,ST的电压为200伏。
您说怎么查好呢?

网友D:
配电箱不合格,线路太乱.

网友E:
总开关进线电压都正常,总开关出线电压不正常,又肯能总开关不好

网友F:
根据你的描述,明摆着T缺相嘛

网友F:
检查下T接线端口,不同线径直接压在一起,容易出现虚接,压不实

网友G:
把T摘了,T-N还是0=Q0坏了

网友H:
总开关有问题吧,接触不好。

网友I:
先把总开关的进线端和出线端的线电压和相电压都仔细测量一下 。

网友J:
直接关换一下总断路器试试

网友K:
是不是天关的质量不行。

网友L:
缺相或总开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M:
只留Q0接通,别的都断开,量电压,来确认q0是否损坏,

网友N:
明显T输出缺相了,检查线有没有压紧,是否压电线皮上了,没有问题的话就换总空开……

网友O:
回复 网友F:
t 缺相  把输出取了量电压

网友P:
把Q0换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T摘了,T-N还是0=Q0坏了
好的 我试试

网友Q:
估计总开关坏了,接触不良会烧线头,看着线头都很好啊。

网友R:
可能是T相开关内部触点接触不好

网友S:
总开接触不良。

网友T:
你看看你这十块二十块的打开关!!

楼主:
谢谢 大家的解答。晚上去看看。

网友U:
明摆着Q0 T相缺相(接触不好)

网友V:
这柜子也是可以了表情 从总开关开始验证啊!一步步来

网友W:
楼主的分析思路有点问题吧!
T和N1电压不对不是先考虑总开关的接触问题吗?
这应该是总开关缺相吧!

网友X:
接的线龙飞凤舞,图快省事

网友Y:
就没有量量线电压???

网友Z:
兄弟啊,你接硬线的零线也不搞个母排,这么多硬线想接得好还是有点技巧的,基本是你线没接稳当

网友AA:
告诉你一个笨办法,所有负载上电,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断路器上下输入跟输出之间压差,有电压就是虚接或断路

网友AB:
总开关换个好的,带灭弧的那种。

网友AC:
总开关负荷重,缺相正常,更换崭新的Q0即可。

网友AD:
很明显缺相。

网友AE:
柜子做的很随意,不严谨,会出问题的,先查进线三相平衡不,之后一步一步查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谢谢  您的建议

网友AG:
T相线太多了有可能压不紧接触不好。

网友AH:
把出线拆了,再测量电压,情况就明显了

网友AI:
查下漏电保护器

网友AJ:
一个总闸下面n个分闸,用共母线形式就接线可靠了。现在这样可靠性没。缺相难免。

网友AK:
开关损坏的几率很好

网友AL:
总开关性能不好,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AM:
你还是先重新整理一下你的线吗?

网友AN:
先把总开关换了看看,还有有时候已经断开了,表可能测到感应电压。T相开路或者不良,你可以从T相上方飞线下来,接到分配支路测试是否正常

网友AO:
t相压线多了,造成开关超负荷t触点坏了

网友AP:
这个线接的  唉··

网友AQ:
该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常规的问题,所以回复量较大;有经验后,一般就能快速判别了。
比如回复中,大都首先怀疑Q0;而T、N1无电压时,则可测量T、N或T、L3之间的电压等。

网友AR:
从你描述的故障现象是缺相.检查总开关输入L1、L2、L3是否有三相380V电压,L1、L2、L3对N应该分别都有220V电压,输出端R、S、T是否是三相380V电压,R、S、T对(N 零)分别都有220V电压。如果R、S、T对N都没220V电压,就说明N零线断路啦,如果只是T对N没220V,就说明开关有问题。

网友AS:
建议更换Q0试试吧。

网友AT:
接触不良

网友AU:
回复 网友A:
很明显是Q0下端缺相  Q0坏了换一个立马正常,我有遇到过这样情况,这种开关是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是开关质量有问题或者是T相电流太大了

网友AV:
Q0的问题吧,这个用电压表,或者断电用电阻档不能查出的。

网友AW:
红色的那相接了太多的单相负载,导至内部的触点过载,造成接触不良,有可能烧电机,应均分到其它两相一部分,ABC各两个单相负载才好

网友AX:
t相压线多了接触不良

网友AY:
把所有的箱内的线,都换成软线,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AZ:
噶简单的问题  ,直接用手指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BA:
Q0问题点,更换ABB空开吧

网友BB:
把Q0总开关换掉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BC:
电流经过端子后会发热,发热则导致膨胀,不同线径的电缆直接压服,会因为膨胀导致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