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破碎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7-04-17):
   看了网友发的应用案例,我也把我的应用和大家分享一下。详细的调试及应用案例可以和我联系,qq:13478423520;手机:13478423520,微信同步。
   此台破碎机由两台200kw的异步电机通过皮带连接拖动同一个转子轴,原控制系统采用星三角启动,工频运行,启动冲击电流大,容易引起电网波动,同时造成了很大的机械冲击和磨损,导致电机的使用寿命大大降低,维护工作量较大,直接影响了生产效率。且原控制系统的电机一直工频运行,无法通过调整电机的转速以适应不同矿石的破碎要求。针对以上这些问题,对原系统进行变频改造。

(一)项目基本介绍

项目名称:破碎机变频改造

破碎机机构:200kW变频电机 2台 (380V,1470rpm,50Hz,360A)

(二)选择PI9000矢量控制变频器的必要性

1、具有自动加减速功能,可实现电机平滑启动,机械冲击小,减少维护保养费用,减小了对电网的冲击;

2、具有精确的转速控制能力,用户可根据材料和所需出料粒度调节合适的速度,变频控制破碎机的输出力矩随着负载变化而改变,有效地提高效率;

3、节能,根据所破碎的材料来调节电机转速,提高效率,节约电能;

4、变频器保护功能齐全,可实现过压、过流、欠压、过载、短路等保护功能,确保电机稳定运行, 并可减少振动、冲击及噪音,提供良好工作环境等。
(三)变频器的选型

A、变频器的选择及控制方案

由于破碎机负载不恒定,随着破碎对象的大小变化、喂料多少负载跳跃幅度很大,要求变频器启动转矩大,过流能力强,因此变频器的功率选择上要比电机大一档。本方案采用两台220kw变频器带两台200kw电机,因两台电机带载同一个轴,同轴联动,要求两台电机的转速保持一致,对转速的精度要求较高,若两台电机转速不一致会出现一台电机速度快,一台速度慢,速度快的电机会拖着速度慢的旋转,很容易出现过电流报警,而速度慢的电机因存在转差,使其处于再生发电状态,导致变频器出现过电压报警;为避免报警,此方案中两台PI9330 220G3变频器通过外部端子同时启动,并且采用直流共母线技术,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变频控制系统启动平稳,运行电流稳定。

根据以上变频器选型原则,破碎机变频改造用的器件选型清单如下:

B、变频器端子接线图

破碎机用变频器的主回路及控制回路端子的连接电路图如下:

设置启动和停止按钮各一个。其中用到数字输入端1、3,继电器输出1和2。其中输入端子DI1定义为正转,DI1 与COM接通时,电动机作正转运行。按下停止按钮时电机停止运行。DI3设置为三线制运行方式。变频器中的F1组参数按照下表进行相对应的设置。当变频器发生故障时继电器输出1(常闭)动作,该信号控制传送皮带交流接触器的工作,当有故障发生时,停止所有皮带机进料机构的动作。

(四)参数设置

(略)
四、破碎机应用PI9000变频调速后的效果

破碎机进行变频改造后效果良好,具备以下优点:

1、提高破碎工作效果

  变频控制系统具有精确的转速控制能力,使电机的转矩输出与负载相匹配。用户可根据材料和所需出料粒度调节合适的速度,变频控制破碎机的输出力矩随着负载变化而改变,有效地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2、节约能源

  变频器控制破碎机与传统控制的破碎机比较,能源节约是最有实际意义的。根据所破碎的材料来调节电机转速工况是经济的运行状态。

3、延长破碎机的使用寿命

  变频器有效的将启动电流的峰值减少到最低程度,延长破碎电机的使用寿命。

4、防止电机损坏

变频器具有很好的过流保护功能,如出现设备卡料或设备缺润滑油导致电机负载过重,变频器的保护功能可以对电机进行有效保护,防止其过载烧坏。

楼主:
给大家分享一下现场的工艺图。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品牌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连普传科技变频器型号PI9330 220G3。

网友B:
国产变频器的话,放大一档估计不够。
   感觉后期还是会出现力矩不足,过流情况

网友C:
直流共母线能保证转速同步吗?有没有速度检测装置,皮带转动,松紧不一,电机转速即便是一致经过皮带传动后也会有误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调试初期出现过过电流问题,后来经过参数调整,在没有出现,现在已经运行一年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流共母线解决的是两台变频器的母线电压问题。通过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可以解决同步问题,这种同步也不是特别精确,要实现完全同步需要增加编码器检测装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来你对变频器应用这块很熟悉啊。加个qq联系吧54673428

楼主:
现场的粗碎也就是头破,目前用的还是颚式破碎机,采用的是星三角启动方式,改造的是细碎也就是二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