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7):
请教各位大师,小弟用的是国产的伺服电机及伺服控制器,想用S7 300来实现伺服控制,请问以下S7 300的伺服控制模块的型号有什么区别,都可以实现控制么?

6ES7288-1SR60-0AA0
6ES7313-6CG04-0AB0
6ES7353-1AH01-0AE0
6ES7354-1AH01-0AE0

谢谢各位。

楼主:
有没有大师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师可以解答一下?

请先上传你描述的4个型号的型录图片,然后大师们会给你解释的。

大师是答疑解惑的,不是帮忙翻手册的。

楼主:
我现在还没有采购回来。我不需要知道具体的参数,只想知道不同型号的模块有哪些差异,比如对应不同的CPU,或者说输出的形式不一样,或者对应的伺服控制器类型不一样。望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还没有采购回来。我不需要知道具体的参数,只想知道不同型号的模块有哪些差异,比如对应不同的CPU,或者说输出的形式不一样,或者对应的伺服控制器类型不一样。望指教。

输出的形式等参数请自行翻阅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