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老产品

楼主(2017-04-17):
哪位PLC大神有早期三菱老产品FXOn说明书,三菱官网都找不到,好遗憾,主要是手上有几十台这种老产品,虽然其功能少了一点,但是质量蛮可靠的,废弃怪可惜。想把自己厂里边的老设备改造一下,就几十部程序,主要是时间的顺序控制,比如气缸启动等。大神们帮我找一下说明书,以便我深入探索探索!!谢谢!邮箱1227367128@qq.com
(帖子合并——jint)

网友A:
老的见的多是F1,F2系列

网友B:
呵呵;2003年才停产的,算不上老;

网友C:
官网都没有它的资料啦---垃圾
你从软件的帮助里找一些有用的,这等级的不难

网友B:
呵呵;FX0N在中国也销售了十多年,当时做为FX2N的低端替代品在国内用的还是很好的,怎么能说是垃圾呢?
性能上也相当可靠,以至于2004年时候还有很多客户向我们定FX0N,而不愿换FX1N;

网友D:
这个还不算老,我们这儿还有F1型的呢。

网友E:
英文的编程手册。

网友B:
比老的话,这款就可以算是那个的“爷爷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老的话,这款就可以算是那个的“爷爷辈”了!
FXon中记数器只有C0到C31,定时器T0到T63,也太少了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直接没见过,在网上也是第一次见了

网友G:
这个不老,我们生产线上还有在用,质量不错,有的用了20年了还没坏。也有一部分坏了。

网友H:
有FX1N,FX2N的资料,要的话可以留下邮箱

网友I:
人家问说明书怎么说起PLC的历史来了呵呵

网友J:
在三菱官网找到两个PDF,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想要的资料。

两个PDF一共10M,分卷压缩了。

网友K:
自己写指令试试
支持的数据区等等都少一些

网友L:
三菱最老的我只见过FX1N

网友M:
引用 楼主:

哪位PLC大神有早期三菱老产品FXOn说明书,三菱官网都找不到,好遗憾,主要是手上有几十台这种老产品,虽然其功能少了一点,但是质量蛮可靠的,废弃怪可惜。想把自己厂里边的老设备改造一下,就几十部程序,主要是时间的顺序控制,比如气缸启动等。大神们帮我找一下说明书,以便我深入探索探索!!谢谢!邮箱1227367128@qq.com

(帖子合并——jint)
根本就不需要使用说明书手册,有电工基础,淘宝上购买SC-09编程数据线+安装FXGPWIN3.3编程软件即可,软件找度娘搜索并下载获得安装包文件。

网友N:
回复 网友B:
我家里有个2KG重的PLC  是北京一家机械所做的!

网友O:
某宝买个线,软件用GX8.86可以,反正你要用的基本是开关量的功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在三菱官网找到两个PDF,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想要的资料。

两个PDF一共10M,分卷压缩了。

资料不错,不知有没有F1系列的PLC的手编?

网友J: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