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7):
请问一下???????????????????感谢

网友A:
呵呵;1~2W用电阻是可以的,如果功率大了你也用电阻分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功率大指的是负载功率大吗??为什么功率大就不能用分压来降压呢??

网友A:
这理解能力;
电阻是要消耗功率的,比如你5V转2.5V;  如果10W,那么就需要有5W的消耗在电阻上,那么电阻也要配对应的功率;
而用这类电源转换芯片只考虑效率就行了;

网友B:
电阻分压的电压带载能力不行。为什么?因为输出阻抗高。电阻形式所致。用功率器件输出,输出阻抗低,带载能力就强。

网友C:
复习一下欧姆定律吧!

网友D:
除了负载能力,还有负载变动,电阻分压随负载变动分压变化.

网友A:
这么讲吧,主要还是看电流,如果工作电流只有一二十mA,用电阻分压也是可以的;

网友E:
电阻分压,负载轻也就是电阻大,还好对你的分压影响小,但是如果负载大,也就是电阻小,就是和你的分压电阻并联,不是影响你的分压了吗

网友F:
3.3V一般都是CPU芯片供电使用的,CPU芯片要求的供电电压必须稳定和供电容量必须足够,以电脑电源的3.3V为例,供电电流高达28A,如果用电阻分压,那么一个分压电阻就像一盏钨丝灯泡一样会烧的通红

网友G:
电阻分压既不稳定,功耗大,优点是简单便宜应用在功耗小且对电源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A:
呵呵;LM1086这个IC没那么大的输出电流能力;
只有1.5A;

网友H:
我感觉最大的问题在于,负载阻抗对电阻分压的影响。

楼主:
看来我对功率这方面还要补强知识。。。。。

网友I:
回复 网友A:
嗯,电阻要用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I:
那请问怎么判断一个电源的最大功率呢??

网友I:
回复 楼主:
电源上应该有标示的啊,没有就乘上80%的效率

网友J(2017-07-22):
回复 网友A:
头像好可爱!

网友K:
我都是直接找马云家里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