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7):
请教大家,海为PLC和MCGS以太网怎么通讯,需要怎么设置??两个配件上都有以太网口

网友A:
手动分配地址,在同一个网段子掩码,即可

网友B:
设置在同一个网段,在屏中选择相应的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设置在同一个网段了,也连上了,但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我组态了3个开关量,分别为1个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一个指示灯,然后是4个32位浮点数的变量,按钮和指示灯正常,但是4个32位的浮点变量出现赋值错误和卡机现象,烦请各位给指点指点,我把测试程序上传了,谢谢

网友C(2020-05-07):
回复 楼主:
你的解码顺序搞反了,1234  改成 3412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