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7):
  SINAMICS G120系列,是专门为各类交流电动机提供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并且具有精度高,经济性好的特点。在实际的工程项目中,用户可以通过操作面板对变频器进行参数设定,参数修改,快速调试等操作。

  西门子变频器SINAMICS G120系列有完善的故障诊断方法,相关的故障报警信息会显示在操作面板上,用户通过操作面板上的故障代码就可以判断出西门子变频器G120出现的故障,并及时排除。本文下面就对这款变频器的故障代码F30002作一个介绍,供用户在调试过程中进行参考。

  西门子变频器SINAMICS G120故障诊断F30002

  西门子变频器SINAMICS G120的故障代码F30002,表示“功率单元:直流母线过电压”,下面对它的故障原因和解决方法进行说明:

  1. F30002故障原因

  F30002的故障表示当前功率单元检测出了直流母线中的过电压。可能原因有:

  (1)电机反馈能量过多。

  (2)电源输入电压过高。

  (3)电源相位中断。

  (4) 直流母线电压控制被关闭。

  (5) 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的动态特性过大或过小。

  2. F30002故障解决方法

  (1)延长斜坡下降时间 (p1121)。

  (2)设置取整时间 (p1130, p1136)。推荐在 V/f 运行中设置,用于在斜坡函数发生器的快速斜坡下降时间中卸载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

  (3)激活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 (p1240, p1280)。

  (4)调整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的动态特性 (p1243, p1247, p1283, p1287)。

  (5)检查电源输入电压和直流母线电压。p0210 设置较小数值(另见A07401,p1294 = 0)。

  (6)检查并更正功率单元上的相位分配。

  (7)检查电源相位。

  综上所述,西门子变频器SINAMICS G120系列具有故障诊断功能,故障信息会显示在操作面板中。用户可以通过操作面板上的故障报警信息进行判断和处理,如果遇到F30002故障,用户可以参考本文提供的内容进行解决,从而更好的使用西门子变频器SINAMICS G120系列进行调试。

网友A:
这个故障,我目前还没遇到过。尽管这类变频器用了n年,每年都有很多。有关故障关注的少,因为用熟了。主要关注的是操作。版本更新,疲于学习和适应新版本的改动。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