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g3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7-04-17):
这台机子第一次修坏开关管 3844 电流电阻。
试机正常后交给客户,第二天客户又返回来还是和第一次坏的一样。换好损坏元件后通电一晚上正常,摸开关管温度有点高还是不放心,测vds波形如下
Vgs波形如下
感觉这个电源怎么会坏管呢?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A:
探头是衰减多少的啊,电压幅度都是多少。

网友B:
就是,没玩过示波器,希望喜欢晒高大尚示波器的那些高手分析下,这个波形是否正常,能否可驱动场管,如果不正常那是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引起,该如何处理…

网友C:
保护电路工作了、第一个图有振铃,第二个图导通时序太短

网友D:
还是有问题